新手求助,刚装的四轴飞行不稳要怎么办。

楼主(2016-02-24):
我是新手刚在X宝进了一个组装四轴,装了一天终于装好了,但是飞行不稳,配置就配了QQ飞控板,遥控是自己的MC6A.x新西达电调,新西达2212/1000kv电机,求大侠指导。

网友:
调感度啊

网友A:
多练练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练练就可以了

什么都还没有调的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不稳是有多抖,只是倾斜的幅度不大的话,多飞飞就行了,要是飞起来飞机震动,就把感度调低点,五个五个的往下调,每次调横滚或者俯仰的一个,慢慢来,多试几次,找到最合适自己的。

网友:
QQ飞控就这样子,只能够自稳。别指望可以定高定点。

如果是飞起来抖,调小感度。

飞起来不跟手,飘,加大感度。

详见说明书,调整对应的电位器就可以。

网友:
这么装机臂不容易区分鸡头吧

网友:
哈哈哈哈哈哈哈,飞上去你分得清头跟尾吗

网友B:
高手过招,佩服!色盲

网友:
配置拉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手过招,佩服!色盲

头尾问题不大只是第一次装为了分清正反浆所以这样装的

网友:
QQ飞控必须装在机架的正中心,不然罗盘不稳,稍微机动大一点,就会炸鸡!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都还没有调的

必须亲自体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