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看见你们的PIX那么稳!!!

楼主(2016-02-24):
看见你们的飞机在室内飞都很稳,而我的一起飞就往一边偏,校准无数次了都

网友A:
1.水平校准一定要准确,飞控放在尽量水平的平面校准,再检查遥控器杆位是否有微调,再检查机器震动是否过大,再检查气压计是否已经覆盖黑色海绵

2.油门校准重新做一下,再试试看

3.再不行重刷固件3.2.1,检查装机是否有问题,再做三个校准,再试试看,再不行找卖家换一个

pix是个好飞控,不是太大轴距的话,室内都可以飞得很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几个意思

PIX是好飞控,就这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X是好飞控,就这意思

哎!看来我把好东西糟蹋了。。。。调不好真忧桑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看来我把好东西糟蹋了。。。。调不好真忧桑

多翻坛帖子,就搞定了

网友:
不清楚!默认参数就飞的很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水平校准一定要准确,飞控放在尽量水平的平面校准,再检查遥控器杆位是否有微调,再检查机器震动是否过大 ...

看来我要找找卖家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来我要找找卖家了

到底要刷哪个固件,看帖子上说刷3.2      3.2.1      但是这上面有AP AC哪一个才是版本号

楼主:
引用 楼主:
到底要刷哪个固件,看帖子上说刷3.2      3.2.1      但是这上面有AP AC哪一个才是版本号 ...

好几个3.2.1到底选择哪一个

网友:
我现在都给震动搞蒙了,挂上云台,拍出来上下抖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几个3.2.1到底选择哪一个

AC 多轴  AP  固定翼  AR  小车

网友:
肯定是没有调好。

网友:
楼主没校准好  慢慢来  共勉

网友(2016-04-17):
参数清零,然后不装机的情况下认真校准三样。装机后默认参数自稳起飞,起飞时要控制pitch和roll的,多练习自然就好了,这个控很不错,我也是新手,就这样飞起来了,室内飞飞很稳。

网友:
朝着一个方向飞的话,反向把飞控垫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