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车怠速不稳

楼主(2016-02-24):
18级甲醇动力怠速老是调不稳求大侠赐教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    不懂啊

网友A:
偏差不大就正常

网友B:
为什么气门没有上过滤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偏差不大就正常

就是怠速太高直接飞车,调低了就难启动,没有怠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气门没有上过滤啊

调怠速看油针位置取下了

网友:
这个用文字还真是不好解决,你这车是HSP 的94762,1:8,发动机也是无限的,看起来还很新,不知道有没有经过磨合,磨合之后才能稳定,磨合方法找视频吧,发动的时候把车放在台子上,让轮子离开地面,不然转速高的时候离合器会处在打滑状态伤到离合器片,目测你的离合器已经高温过了,发动后调节主油针,用手摸散热片,不要太烫,富油会容易熄火,贫油会高温拉缸,直到转速和温度比较合适的时候,在调怠速油针,慢慢的放低,直到轮子停止转动。没磨合的发动机配合较为紧密,怠速一般无法调到很低,太低就熄火,磨合完后就松了,可以慢慢降低怠速

网友:
这里玩车的不算多

网友C:
到 RC 论坛去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到 RC 论坛去问吧

请些玩车的朋友过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怠速太高直接飞车,调低了就难启动,没有怠速

副油针调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