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着usb可以解锁启动电机, 拔了usb后不能解锁

楼主(2016-02-24):
如题, 出问题前一天还能飞, 今天出去接通电源, 解锁时, apm飞控的红色指示灯闪烁, 并不是红蓝闪烁, 但电机却是启动一下就停止了!
回来发现 , 只要插上usb (无论是否连接地面站), 执行解锁, 都正常, 飞控 红蓝灯闪烁, 然后红灯长亮, 四个电机启动.
拔掉usb 就不行!!

楼主:
解决了
自己动了电量保护了....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正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