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上个apm六轴玩航拍,求前辈指点上多大电池和电机合理

楼主(2016-02-24):
现有40A的BLHELI电调6个,apm2.8飞控,gps,miniosd,图传,数传。两轴云台,狗三。乐迪at9+接收

在现有设备的情况下,上六轴的话应该用多大的机架,多大的电机电池可以达到最好的飞行和续航效果?

想上650的机架可以么?

网友A:
飞控买好点的吧…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买好点的吧…安全第一

apm很糟糕吗?给推荐几个飞控

网友A:
引用 楼主:
apm很糟糕吗?给推荐几个飞控

想简单的话就商品飞控,比如大疆,要不就pix,就是得自己折腾,我也是自己买了apm跌跌撞撞的各种毛病,损失2000+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apm很糟糕吗?给推荐几个飞控

打算入pix大轴距好点

网友:
apm貌似不太合适,直接上naza吧

网友:
飞控买好点的吧

网友:
40A的电调好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简单的话就商品飞控,比如大疆,要不就pix,就是得自己折腾,我也是自己买了apm跌跌撞撞的各种毛病,损 ...

你遇到的apm的最严重的毛病是什么? 你确定是apm的问题不是其他吗?能不能具体说说

网友:
650上PIX飞控吧..简单的就是商品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