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和多旋翼到底有毛区别啊??

楼主(2016-02-24):
不都是多轴飞行器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求解

网友A:
好吧。都算是多轴的一个大分类,根据需求,比如说航拍,那么多轴飞行器的飞行就必须得稳,震动必须得小,这样拍出来的画面才够漂亮,
那么穿越,说白了就是玩的刺激和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都算是多轴的一个大分类,根据需求,比如说航拍,那么多轴飞行器的飞行就必须得稳,震动必须得小,这 ...

这个速度的提升是改变飞控还是改变电机和桨?

网友B:
国外没有“穿越机”这个说法吧。
基本上就叫mini  quadcopter,或者micro quadcopter。

所以只有玩法儿上的区别,没有实体上的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速度的提升是改变飞控还是改变电机和桨?

都有关系的

网友:
玩法儿上的区别

网友C:
赛车和汽车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赛车和汽车的区别

到位

网友:
大机和小机的区别,穿越的动力配置应该相对来说高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外没有“穿越机”这个说法吧。
基本上就叫mini  quadcopter,或者micro quadcopter。

你那是迷你小四轴机  穿越机国外叫FPV Rac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