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如何实现自主飞行?

楼主(2016-02-24):
比赛需要,买了一个APM2.8,弄了一个F450,我想不用遥控器,实现飞机自主飞行与降落,在指定地点起飞,用摄像头识别目标,然后自主飞行到目标处,降落,求问如何实现?

网友:
貌似不行吧

网友:
这个单独飞控实现不了,需要另外可编程原件以及程序配合

网友A:
楼上说的对,地面站可以让飞控自主起飞与降落,航点也可以设定,识别难度就难了

网友:
地面站可以让飞控自主起飞与降落,航点也可以设定,识别难度就难了

网友:
单独飞控实现不了实现不了吧,这不成无人机了吗

网友:
可以做成自动炸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对,地面站可以让飞控自主起飞与降落,航点也可以设定,识别难度就难了

用地面站的话也不行吧?地面站可以由自己编写的程序控制吗?

网友:
完全可以啊。但是必须遥控器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