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多轴飞行器上多大的电机才能用到40A的电...

楼主(2016-02-25):
手头有几个闲置40a电调,想用在多轴上,是不是有点浪费?

网友:
怎么都不浪费,余量大一点,稳定性好

网友:
余量大一点,稳定性好

网友:
正常电机都是10A以内,4114,5110电机都可以用40A电调。一般5,-6KG的六轴,每轴电流不超过15A。余量大就不发热,还要考虑爆飞和满油门问题

网友:
电调太大会增加重量,楼主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