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罗盘不健康

楼主(2016-02-25):
apm外置罗盘不健康,怎么知道是飞控的问题还是外罗盘的问题,求大神解答

网友:
其实都没有问题,只是两个罗盘在转动时并不能完全同步,固件的数据一致性检验又非常严格导致报错,我买来的3dr原版pix都有这问题,解锁检查忽略罗盘照样飞

网友:
拿到室外看看

网友:
大神说的对呀。。。。。。。。。。

网友:
大师说得好。

网友(2016-04-09):
受教了!感谢分享

网友:
去掉gps,短接apm罗盘后在校准罗盘,看看会不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