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自动调参结果 来人帮我看看

楼主(2016-02-25):
今天去自动调参 大神们帮我看看这些数据变化合理吗  感觉调过后飞的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怎么自动调参呀

1. 把某一个飞行模式设定为定高模式
2. 把通道7或者通道8设定为自动调参的开关
3. 在起飞时确保通道7或通道8处于低位
4. 找一个有点微风或无风的开阔的场地进行试飞
5. 起飞然后在一个合适的高度切到定高模式
6. 将通道7/通道8拨至高位以开启自动调参模式:

此时你将看到飞机以20°左右来回要摆几分钟,然后在前后方向重复同样的过程。
如果飞机漂的过远,我们可以打杆让它飞回来(此时飞机用的是最初设置的PID参数)。 飞回来之后我们松开遥控器摇杆,自动调参将会继续进行。
如果我们想终止自动调参,我们只需要把通道7/通道8打回低位,此时自动调参将会终止并且切回最初的PID参数
7. 自动调参完成后,飞机将会切回最初的PID参数设置
8. 如果想测试自动调参得到的PID参数的飞行效果,我们需要把通道7/通道8先切回低位,再打到高位,此时使用的就是自动调参得到的PID参数
9. 如果想继续使用最初的PID参数设置,把通道7/通道8打到低位即可
10. 如果你觉得自动调参得到的PID参数飞行效果不错,我们在给飞机上锁的时候保持通道7/通道8高位,这样新的PID参数将会保持并且覆盖最初的PID参数。
如果你觉得自动调参得到的参数不太好,我们在给飞机上锁的时候保持通道7/通道8低位。 此时自动调参得到的参数就不会保存。

注意:

目前为止,与自动调参有关的问题都与机架有关:APM的减震棉太软或者机臂松动。
为了得到最佳的自动调参参数,我们要控制飞机在自动调参时的飞行速度。 在自动调参时候要注意快速地修改飞机的姿态,这样可以控制飞机的速度不至于过快。
请注意在自稳模式时,自动调参也可以启动。在启动自动调参之前,要确保飞机已经切到定高模式,要避免误碰。

网友B:
你什么配置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什么配置呀??

f450机架  apm2.8  好赢乐天20A at9接收机和控 2212自锁电机 930kv 9450自紧桨 好赢ubec 5000ma3s电池

网友A:
请问怎么自动调参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1. 把某一个飞行模式设定为定高模式
2. 把通道7或者通道8设定为自动调参的开关
3. 在起飞时确保通道7或通 ...

赞    谢谢!

网友C:
你这参数是自动调参完成的么?怎么跟原始参数一样

网友D:
楼主和我调出来的参数基本上一模一样,我的也是2.8.机架650,3508电机,6S5000电池,全重下来2公斤,没有带负载

网友:
学习完毕 拿分走人谢谢了

网友:
虽然不懂  还是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参数是自动调参完成的么?怎么跟原始参数一样

原始参数p是4点多 现在6点多 有不小差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和我调出来的参数基本上一模一样,我的也是2.8.机架650,3508电机,6S5000电池,全重下来2公斤,没有带 ...

质量有点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参数是自动调参完成的么?怎么跟原始参数一样

下边那张图是调完后的数据

网友:
对啊,正郁闷着呢,不知道咋就这么大了,飞着总觉得不对劲,但是又没有炸过

网友E:
我的设置了自动调参后。起飞打定高模式没有看到跳舞状态啊,怎么回事,模式开关跟遥控器都在地面站对过了,进度条正常。降落会左右晃荡,定高一直往上升,到一定高度又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设置了自动调参后。起飞打定高模式没有看到跳舞状态啊,怎么回事,模式开关跟遥控器都在地面站对过了, ...

地面站上给第七通道设置好自动调参功能   自稳模式起飞 然后打到定高 之后开启第七的自动调参 这样就开始跳舞了。  降落左右晃可能gps信号不好吧  你校准一下gps 。 定高不稳 是不是没给加速度计盖上遮蔽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