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9油门曲线设置!!!急

楼主(2016-02-25):
谁会设置天9的油门曲线,四轴PIX,急求!!

楼主:
大神们快来、、!!

网友A:
进设置,调整曲线弧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设置,调整曲线弧度

我知道在哪设置,不知道要设置成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在哪设置,不知道要设置成多少

需要达到哪种效果或者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达到哪种效果或者目的

平稳就行了,我现在飞机飞起来之后稳住了,稍微收一点油门,飞机就直接降落下来,降落的时候加油门都不好使

网友:
引用 楼主:
平稳就行了,我现在飞机飞起来之后稳住了,稍微收一点油门,飞机就直接降落下来,降落的时候加油门都不好 ...

都这样啊,你可以到预定高度用定高模式,定点模式,纯手动,自稳模式达到定高定点太难了,跟油门曲线没关系

网友:
天8我倒是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