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pilot NANO+GPSV9之VelocityRoam设置教程

楼主(2016-02-25):
继续昨天的帖子,把如何设置revo nano和GPSV9实现GPS功能详细写来了。

1. 介绍

1.1. 概述
简单介绍KylinNano+KylinGPS的多轴自动飞行设置。

1.2. 组织
KylinNanoKylinGPS的连接配置,KylinGPS的地磁校准,及自动飞行模式-VolecityRaom的飞行演示等。

1.3. 参考
www.openpilot.org
www.librepilot.org

2. KylinNano之VelocityRaom飞行

Nano属于OpenPilot的最新一代飞控,支持全功能的自动飞行模式,当前版本支持如下9种自动飞行模式,本篇介绍比较容易上手的VelocityRoam模式,可以理解成Atttitude自稳模式+定点模式的结合:遥控摇杆没有动作时,飞行器滞空定点,摇杆动作时就是Attitude自稳模式飞行。

2.1. 准备工作

2.1.1. 需要材料
KylinGPS模块(兼容GPSV9)
OPlink一对,或蓝牙串口模块(可选),便于校准和监控地磁数据;
KylinNano(兼容revo nano)飞控

2.1.2. 模块安装
自动飞行模式,需要用到加速度,陀螺仪,气压计,地磁,和GPS
地磁极易受干扰,安装时,尽量远离大电流环路。

2.2. GCS 地面站设置
尝试VelocityRoam之前,请确认Attitude自稳模和AltitudeHold定高都正常。

连接KylinNano,打开地面站;

1.硬件接口连接定义:

2.选择VelocityRoam飞行模式

3.选择INS13算法

4.配置KylinGPS,包括地磁配置和GPS配置
地磁设置如下:

GPS配置

4.重新校准地磁,前面已经提到尝试自动飞行的前提是,飞行器Attitude自稳及定高模式能够稳定飞行。每次自动飞行前都需要在飞行场地(远离建筑遮挡,空旷的室外)对地磁重新校准,因而使用Oplink或者蓝牙串口会比较方便。
修改HomeLocationFALSE,保存

等待GPS搜星,3Dfix后,HomeLocation会自动设置成功

按照提示校准地磁,注意让飞行器离地半米左右,校准的过程中,飞行器必须保持在同一个校准位置,直至校准成功。

2.3. 使用VelocityRoam模式

2.3.1. 操作步骤
上面GSC设定都完成后,断电,重新启动。由于使用了INS13算法,必须等待地磁和GPS数据正常才能解锁。
1.使用其它模式(比如自稳)解锁起飞,确认飞行器飞行稳定;
2.切换到VelocityRoam模式;
3.飞行器进入到VelocityRoam模式,此时摇杆没有输入时,飞行器定点悬停,有摇杆输入时,根据摇杆指令飞行。

2.3.2. 注意事项
如果VelocityRoam模式异常,尽快切换到自稳模式控制降落。

2.3.3. 演示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3MTA2MjgwMA==.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3MTA5MDM5Ng==.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3MTA2MzkyNA==.html

网友:
够详细,先看看学习

网友:
图文结合够详细

【王模之家】要找无人机航模配件就到王模之家!!https://shop136281609.taobao.com/?spm=a230r.7195193.1997079397.1.yWK4Ua

网友:
这个啥跟啥,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