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天地飞接收机适用电压

楼主(2016-02-25):
请问各位有没有谁试过天地飞4通和6通接收机,使用过2S(7.2—8.4V)锂电直接供电的案例????

网友:
5伏供电

网友(2016-04-05):
我用6V供电,烧了

网友:
孩子买个5v输出的bec不用多少钱的天地摔说就接到4.8-6v(个人试过5.5高了没试过).....7.2的电压天地摔秒烧.....现在扶它爸的高压接收机也才能支持到8.4(能使舵机更有力),除非是有动力电回传的接收机一般很少说能直接接动力电的1s除外

网友:
大多数接收机是5V供电的  你的遥控器说明书应该有写

网友:
用减压模块吧

网友(2016-05-13):
天地飞接收机供电范围是4.8-6V,6V以上必须用降压模块,一个才几块钱,体积很小,买一个吧,烧了接收机就不值得了

楼主:
发帖本意在于想得到已知参数,想使用高压直接供电,加BEC之类的建议无需回复啊!!谢谢楼上各位!!

楼主:
发帖本意是想得到已知最高适用电压,想使用2s直供,所以加bec之类的建议就无需再回复了,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帖本意是想得到已知最高适用电压,想使用2s直供,所以加bec之类的建议就无需再回复了,谢谢楼上各位!

超过6v必烧,2s电千万别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