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APM设置有问题吗 满油门无法离地

楼主(2016-02-25):
     飞越650机架,朗宇3508电机,1238桨,全重2公斤,一台飞机,装NAZA飞控50油门能起飞,APM2.8满油都无法离地。各位坑友帮忙分析下什么问题,APM按照教程一步步都校准过的没问题,地面站观看全油门输出油门也都差不多跟上去的。,,,,,,,,,,
           经过几天的实验和验证,飞越650机架,3508,380KV电机,1238APC桨,用4S电池。全重2公斤,搭载APM飞控确实无法离地起飞,通过各位以及泡泡指导,各项设置均正常。但是换成NAZA飞控56左右油门能离地悬停。这个问题就这样,我知道380电机得上6S电池,我现在确实就换成6S后50油门起飞。但是就是NAZA为什么就4S能飞呢,,,新手不管了,还是用规矩内的配置吧,谢谢各位回复指导,感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低端,大于1100
油门高端,小于1900
是遥控器你动过什么了吗?

遥控器没动过,用默认配置看着你的教程调的,华科尔D10.   对,飞机所有东西都是一样的,只是换飞控

网友A:
油门低端,大于1100
油门高端,小于1900
是遥控器你动过什么了吗?
设置1-4通舵角,让他们低端的数值为1050,高端的数值为1950,重新校准遥控及做集体油门行程再试试。
另:你NAZA和APM有的是否用同一块电池,同一个机架,同一个电调,同一个电机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懂,反正油门能推上去,输出也上去了,就是离地不了,不知道是不是电机电池桨叶的搭配问题,但是换成NA ...

比如说:你把油门摇杆从最低推到一半电机转速随着摇杆上推一直上升,推过一半以后电机转速就不随摇杆上推而上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如说:你把油门摇杆从最低推到一半电机转速随着摇杆上推一直上升,推过一半以后电机转速就不随摇杆上推而 ...

网友:
是不是需要校准电调

楼主:
电调校准了

网友:
一般是电机转向,桨的方向,遥控器校准,油门行程校准挨个试,总有一个不对~~~祝好运。

网友:
没理由啊,我机架500,其他配置跟你一样百分之50就稳飞了

网友A:
油门最低 最高数据分别是多少,
输出最低 最高数据又是多少?

网友:
我来看看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最低 最高数据分别是多少,
输出最低 最高数据又是多少?

感谢老师关注,最低1099,最高19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最低 最高数据分别是多少,
输出最低 最高数据又是多少?

会不会是电池,电机,桨叶搭配的问题啊,但是同样的东西NAZA50油门离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最低 最高数据分别是多少,
输出最低 最高数据又是多少?

油门输出最高最低和油门数据基本上都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油门输出最高最低和油门数据基本上都一样

一样是多少呀,不肯上图怎么帮你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是多少呀,不肯上图怎么帮你解决问题,

不好意思,马上拍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是多少呀,不肯上图怎么帮你解决问题,

1

网友B:
遥控器油门推到多少电机转速就不再升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油门推到多少电机转速就不再升高了.

不懂,反正油门能推上去,输出也上去了,就是离地不了,不知道是不是电机电池桨叶的搭配问题,但是换成NAZA的飞控又能起来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