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eArm: inconsistent compasses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6-02-25):
                              本帖适用于pix3.1升级的3.2罗盘出现的PreArm: inconsistent compasses

1、首先在没升级之前你的罗盘是正常使用的,在升级完3.2之后出现的罗盘不一致。

2、你的pix要记录所有参数。
3、把你的飞机面朝正南,上电开机等30秒把机头转到正西在等30秒,断电拔下sd卡看罗盘1【内置罗盘】,与罗盘2【外置罗盘】的数据。根据此图可以看到在面朝正西的时候x轴读数接近于0.

1

现在我们来看我们pix里MAG于MAG2的x参数,这是我的不能正常解锁的参数。可以看到我的外置罗盘的参数过大,两个罗盘的参数差值在200左右。根据此图我们可以看出两个罗盘的方向是基本一致的只是罗盘2的参数过大。

2

如果看到这里你的参数与我一样那么基本这个方法就应该能成功!!!!!

于是我又找到了之前正常解锁的参数做了对比发现之前的罗盘参数差距在100之内

3

4、为什么图2外置罗盘的参数过大?是电机,电调干扰?为什么我只给飞控上电上电MAG2的参数还是不变。大家注意到了么?现在3.3.2只有在飞控响一声之后才能按安全开关3秒解锁。于是我又注意到不经意间能解锁的时候是用usb链接电脑的时候。于是我对比了能解锁是的参数MAG与MAG2的差值是在100之内的。于是我换了一个gps,但是还是不行。之前我在qq群里提问有人跟我说让我禁用内置罗盘,也有人说不能禁用。有人说他知道怎么搞但他没告诉我。于是我就上国外diy网站他们的方法就是忽略罗盘检查。我上了英文的墓基网用必应翻译看但是还是没找到解决的方法。现在我发帖的语气就是看翻译看的,靠。

5、今天中午我发现我的pix用usb链接电脑就能解锁。上电池就不行MAG与MAG2的差距在200如图2。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会这样?忽然我想到到了我校准罗盘的时候就是只用usb线链接电脑的,如果上电在校准罗盘会不会好。于是我就做了,做完之后刚放下飞机没一会就听到了飞控响了一声,我知道我成功了,于是我用遥控试了试果然行了。折腾了3天,学到了很多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

如果开源只是为了装13,那么将会变得毫无意义。

用完有用的回帖说一下吧。

这是我现在两个罗盘面向正西的数据,可以看到外置罗盘的数据还不是很完美但是可以解锁了。

我用罗盘干扰发现干扰的百分比在90%多。不知道大家的怎么样?

网友A:
我告诉你罗盘附近20cm内不可以有永磁体,比如舱盖磁体,电机转子,10cm内不要布电流1A以上的走线,如果非要走最好用绞合线!
因为磁场在罗盘增益高的时候会产生明显的影响……。必要时可以手动降低罗盘参数增益的值

网友:
从来不会连着usb线校准罗盘,那样不是会把usb线转成麻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告诉你罗盘附近20cm内不可以有永磁体,比如舱盖磁体,电机转子,10cm内不要布电流1A以上的走线,如果非要 ...

猛禽360,大哥。

网友:
好经验 马克一下

网友:
所以你的结论是用电池上电?

网友:
用手机的指南针靠近飞控看看指南针会有较多偏差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告诉你罗盘附近20cm内不可以有永磁体,比如舱盖磁体,电机转子,10cm内不要布电流1A以上的走线,如果非要 ...

我计划把分电板放到机架底板背面,飞控放底板上 这样如何避免电源线干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计划把分电板放到机架底板背面,飞控放底板上 这样如何避免电源线干扰?

外置gps加高天线座!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外置gps加高天线座!

常规是这样。把线走边缘不是更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常规是这样。把线走边缘不是更好?

什么走线?走到边缘比加高麻烦吧?总之远离罗盘和GP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走线?走到边缘比加高麻烦吧?总之远离罗盘和GPS

恩 走在边缘

网友(2016-08-01):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楼主的方法给了我一点思路。我用楼主的办法缓解了问题,但是还是出现相当高的几率不能解锁(PreArm: inconsistent compasses)。

以前用APM,因为检测5V供电偏低,把电源模块改了一下,升高了电压。我用表测过,用USB供电,Pixhawk的电压大约在4.6V左右,用电池和模块供电,Pixhawk电压大约5.6V左右。

因此我怀疑是不是电压造成了电路上的匹配问题,今天把电源模块改一下,让电压降下来试试。

楼主有时间可以测试一下电压,看看是不是差别比较大,谢谢。

网友C:
刚刚试了一下,把电源模块的电压降到了5.1V好像有改善,我再多测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刚刚试了一下,把电源模块的电压降到了5.1V好像有改善,我再多测试一下。

的确有用,非常感谢。

电压调低后对我有效果,非常好,可以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的确有用,非常感谢。

电压调低后对我有效果,非常好,可以试试。

今天又有问题,不解锁的几率很高。不过比以前好很多了。因此昨天得出的调低电压的方式效果有限。我现在想是不是内部罗盘受电磁干扰高了的原因。话说APM也是因为电磁干扰取消了内置罗盘。

今天回去把内置罗盘禁用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刚试了一下,把电源模块的电压降到了5.1V好像有改善,我再多测试一下。

谢谢反馈,希望帮到更多的模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又有问题,不解锁的几率很高。不过比以前好很多了。因此昨天得出的调低电压的方式效果有限。我现在想 ...

怎么禁用内置罗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