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飞f450机架的,来说一下总重和续航时间

楼主(2016-02-25):
我是银燕2212电机 kv980 1045桨 3s2200电池 带云台和狗重1350g 没测试过续航。一大家的经验来看,这个重量能悬停多久?(别忽略了电池还要给图传数传和云台供电)
如果要增加悬停时间,不换电机的话,换个1047的桨,和3800的电池会不会有改善?但是换了3800的电池,总重为1450g了。

最根本的解决续航时间的问题,这个机架 3s3800的电池,应该换什么电机和桨?

网友:
主要还是看电池吧

网友:
2200电池不会超过4分钟,3800电池也不过10分钟左右

网友:
我来给你个参考。F450,2212,1045,带云台和发射总重1320,3S 3400mah,8分钟,如果直接飞到完全没电,最多再多一分钟。

网友A:
tbs 450,x2216,1045,3s5300,2w图传,25分钟悬停

网友:
我的就7.8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tbs 450,x2216,1045,3s5300,2w图传,25分钟悬停

总重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重多少?

没称,放了蛮多东西,架子是玻纤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重多少?

网友(2019-06-27):
引用 网友A:

郎宇x2216/880?

网友:
3s2200的电池有多少克,我自己做的4s5100的3百多克

网友:
你这个云台是在哪里打印的?听说这种会从螺丝那里裂开 你有这样的情况么?

网友:
我的也是f450naza lite的控,加非凡osd,加图传2312,950kv的电机,单机重900克加自制的高压锂电池4s5100三百多克悬停没试过,从起飞飞过340米

网友:
安全降落,全程15分钟,用的是2312的电机1045的桨,是不是换成2212的电机续航能力会更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