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apm固定翼大油门自动抬头

楼主(2016-02-25):
fbwa和循环模式大油门时会自动抬头,不能低空全油门通场,略不爽,推俯仰都压不下来,求大神指点怎么设置不自动抬头

网友:
想爽直接上穿越飞控,全程手动,你想要多爽就有多爽~~!

网友A:
自动抬头是不是遥控器设置时不在中位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抬头是不是遥控器设置时不在中位造成的?

不可能不在中位,小油门,半油门都能平飞,油门一1推大,就抬头了

网友:
你所说的抬头是向前进方向,还是机头方向?

网友B:
前拉还是后推,
1、电机安装的下拉角,或后推下压角不对,2、重心是否太靠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拉还是后推,
1、电机安装的下拉角,或后推下压角不对,2、重心是否太靠后了。

电机是后退,重心对的,飞机是小胖子

网友:
电调没做吧

网友:
电机和电调参数是否一样。重新校准电调的油门行程。最好挨个按照电调说明书恢复出厂设置后再校准一遍油门行程。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我是大油门向右侧偏航。后来全部恢复电调出厂设置校准油门后正常。如果问题解决,请设置为最佳答案。

网友(2016-07-20):
为什么我的是低头!!!!烦烦烦!!!!!

网友(2019-06-02):
机型问题。

网友:
升力大了,升降舵量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