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指教

楼主(2016-02-25):
朋友给我一个模型!但是其他什么都没有!我想飞的话要怎么弄!原来是油的!改电机的话可以吗。

楼主:
没有大神指教吗吗

网友A:
可以,,首先你需要一款稳定的遥控器,第二需要电装: 根据你的飞机大小选择电机以及合适的KV值,   选择好电机后看你电机的空载最大功率和电流来选择使用多大的电调,最后就是螺旋桨和舵机。~!新手还是先多潜下水吧,祝早日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首先你需要一款稳定的遥控器,第二需要电装: 根据你的飞机大小选择电机以及合适的KV值,   选择好 ...

求需求清单!

网友B:
确定你的技术可以飞这种机型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你的技术可以飞这种机型了没

不知道!新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新手!

那还是别装先了摆着看飞好泡沫机再玩

网友C:
这是啥机型

网友:
还是先搞一个,练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啥机型

我也不懂!我朋友说出口的

网友A:
建议先练习上单翼的类型的飞机,比如塞斯纳,好小子之类的上单翼,这种机型比较适合新手,好飞,飞飞机要由简单到难,这样容易增加自信心,飞则飞一次炸一次,炸多了,你也就不想玩了。至于电装清单什么的,建议先安下心来潜水看帖子,坛子里有详细的帖子,等你什么时候感觉自己能飞这种机型的时候在飞,否则即便是装备齐了,拿出去飞也十有八九是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练习上单翼的类型的飞机,比如塞斯纳,好小子之类的上单翼,这种机型比较适合新手,好飞,飞飞机要 ...

谢谢你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