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lheli Suite 中"电机进角"是那个选项

楼主(2016-02-26):
(图片)

网友A:
你那个所谓通讯时间其实应该是进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所谓通讯时间其实应该是进角

恩,就这个最像

楼主:
关于进角,又见:http://bbs.mx3g.com/thread-95773-1-1.html

进角的调整如同汽车引擎的正时皮带,可以把进气气门调快一点,让引擎提前得到油气。而马达的进角,是要将碳刷与转子的接触面提前在磁力线之前。进角为0度或负度数的马达较无力,但较省电;有进角的马达较有力,但较耗电。如何取舍,则要看自己的需求和经济承受力。进角的调整分为正向和反向调整,也就是正角度或负角度。正反方向是以马达的转动方向作为参照的,例如,一台尾部正对自己,以顺时针方向旋转的马达,那么要让它更爆,则可以以逆向旋转进角调整器(通常就是可以旋转的尾盖),一般调节3~4度即有效果,当然还可以继续往上调整。如果想让它更省电、更耐用、碳刷更长使用寿命,则可以以同向旋转进角调整器。

下图很好地解释了进角调整的原理,如图所示,这是一台很典型的Modifed马达,在马达外壳上标有刻度,后盖上有指示标识。当进角为0度时,请注意碳刷与磁力线刚才呈垂直交错状态,此时的进角度数就是0度。然后看图中的第三个示意,这是调整到15度后的样子,碳刷与磁力线的夹角为15度。

网友B:
你刷的这个版本没有进气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刷的这个版本没有进气角

不是 motor timing 吗?
你能给个有“进角”blheli 截图吗?

网友B:
不好意思,搞错了,误把"damping force"看成"motor timing",motor timing就是进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搞错了,误把"damping force"看成"motor timing",motor timing就是进角

damping force 阻尼力,   看到有是电机能很快减速, 可能跟这项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