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转向抖动问题求助

楼主(2016-02-26):
    首先机器其他都正常,只有左转向机身抖动,右转平顺。飞控改过参数有些缓和,但还是有一点点抖,桨平衡也做过,如果是电机问题很难理解为什么只有左转会抖。目前百思不得其解,望前辈指点

网友:
这是飞控补偿问题 做下自动调参 检查电机桨 电机轴是否偏

网友:
我就是来看看而已

网友:
检查电机是否在一个平面。
机头对前方,更换右侧前后两个电机和左侧前后两个电机的位置分别测试,可判断是不是右下角或者左上角的电机的问题。如果问题解决,请设置为最佳答案。

网友:
这种架子应该不存在不再一个平面上的问题,试下自动调参,然后电机位置互换一下在试试!

网友:
感度调低点试试啊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感度上升下幅度调过,已经最佳感度了。 电机互换还没试,调好会告诉各位

楼主:
解决了,参数问题,现自动参数再慢慢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