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电调无法驱动电机

楼主(2016-02-26):
买了新电调,但是无法驱动电机,要用手给转一下才能转动,这是啥原因啊

网友:
电调输出有问题

网友:
从新校准下电调行程,在校准下飞控在试试

网友:
重新校准电调看看,还可以试着把别的电机接上看看,看是电调问题还是电机问题,电调恢复出厂设置再校准还是不行可能就是电调电机兼容不好出现堵转

网友:
不懂,情况比较多

网友:
重新校准油门看看

网友(2016-04-07):
重新校准 一个个电机试  当然也有电调跟电机不兼容的

网友:
新电调或换控,一般都要做一下油门行程校准,不知道你做了没有,电调说明书会有油门行程校准的方法与步骤。
另外不知道你的电调电机的品牌与型号,有可能电调与电机的兼容性不是那么好,这种情况比较少见。多轴电机用的是低KV的电机,有的电调比较适应高KV的电机(比如腰推固定翼)而对低速响应的不是特别好。如果可能用高点KV值的电机试试看。
从视频上看,启动时,电机会转,我估计这样转动没什么力度,你换新电调应该还有另外3个同样的新电调,也拿来试试看,是不是这个电调有问题,测试没必要上桨,电流也不大,没必要都焊接。先说这些吧

网友:
电机堵转  应该是接线问题  检查一下香蕉头线有没有松动 或者虚焊

网友:
设置一下电调的启动力度,看看电调说明书吧,还有就是电调的进角有可能设置的太高了

网友:
把进角改为中试试吧

网友(2016-05-07):
换个电机试一试!还是一样的话!电调有问题!换电调! 我以前也遇到过乐天10A新的电调出现这种情况~后来刷bl也一样

网友A:
應是電調啓動動力的問題,我之前用EAMX銀燕BLheli電調就有這個設定,上槳就堵转,不上槳就可以,結果就是調整啓動力度就可以了,給你做個參考

网友:
重新校准 一个个电机试  问问卖家是最直接最专业的

网友:
换电机试一试不行换电调!我觉得可能是电调有问题! 排除法找出问题

楼主(2016-06-13):
引用 网友A:
應是電調啓動動力的問題,我之前用EAMX銀燕BLheli電調就有這個設定,上槳就堵转,不上槳就可以,結果就是調整啓 ...

后来发现原因是设置错误,电调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