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PIX飞控 调机出现问题 怎么解

楼主(2016-02-26):
PIX 飞控  接到四轴       油门行程我校正了     开锁后推油门四个电机转一会    有些电机不转了 ( 手动模式下)   这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之前使用mini  APM  飞控的时候,我是把AT9遥控复位,然后重新校正   就解决了   ....这次不行了

网友:
油门行程做一遍

网友:
我就是来看看而已

网友:
从新校准加速度计,校准电调行程,控的所有微调复位,在试试!

楼主:
谢谢各位。。。。油门行程重新校正了,还是会那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