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突然失控

楼主(2016-02-26):
f450配Qq飞控新西达电机,mc6A遥控,刚开始飞得好大概飞行了3次一次五分钟最后一次遥控突然没有响应,坠机炸了一个浆。视频怎么上传不了啊

楼主:
还有飞起来后总是有点向后飞,望高速赐教谢谢

网友A:
向后飞 检查水平尺。失控应该返航 你没设置失控返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向后飞 检查水平尺。失控应该返航 你没设置失控返航

就装了一个QQ飞控可以设置失控返航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装了一个QQ飞控可以设置失控返航吗?

估计不行吧 没接触过qq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向后飞 检查水平尺。失控应该返航 你没设置失控返航

QQ有失控返航这个功能吗?

网友:
你这是qq飞控吗

网友:
没用过qq,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B:
QQ有失控返航这个功能吗?

不晓得~

网友:
把企鹅屁股颠高点试试

网友C:
QQ飞控不支持失控返航的~~!别想了,建议楼主换好点的控吧~!四轴炸几次,你这控的钱都炸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QQ飞控不支持失控返航的~~!别想了,建议楼主换好点的控吧~!四轴炸几次,你这控的钱都炸出来了。。 ...

谢谢前辈提醒

网友:
不慌继续

网友D:
QQ飞控只是拿来练手的,除了自稳,没有别的功能。起飞偏后,首先检查飞控安装是否和飞机平行(其实是不可能达到百分之百的平行的)存在微小的误差是很正常的。QQ飞控只提供了飞机基本保持水平的功能,无法定点悬停,如果向后漂移,检查微调是否回中,如果飞控安装已经没有什么可弄的,基本就只能靠轻轻的微调一两格来修正了。当然了,这个飞控就是拿来练手的~还有就是这个遥控器,也不适合将来进阶的多轴~至少天地飞7起。

网友:
应该返航 你没设置失控返航

楼主:
引用 网友D:
QQ飞控只是拿来练手的,除了自稳,没有别的功能。起飞偏后,首先检查飞控安装是否和飞机平行(其实是不可能 ...

谢谢你

网友:
QQ飞控 就是渣渣。。。。换APM 吧!

网友:
这飞控室内飞飞还可以,有点风就抽

网友:
还是一次性投资升级飞控吧,推荐apm

网友:
抛弃QQ吧,飞大的不行,飞飞穿越机凑合。喜欢折腾换APM,现在APM都这么便宜了,不喜欢折腾买个NAZA LITE,也不贵

网友E:
我FS-i6+APM今天也遥控失控了,还好炸鸡没有损失。。。所有重启就好了~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FS-i6+APM今天也遥控失控了,还好炸鸡没有损失。。。所有重启就好了~求解

没有损失就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FS-i6+APM今天也遥控失控了,还好炸鸡没有损失。。。所有重启就好了~求解

就好

网友:
换飞控吧,QQ飞控不稳

网友F:
多大的电池啊只飞5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多大的电池啊只飞5分钟

只让他飞这么久就下来了阿

网友:
重心没有调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