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如何控制飞控?实现一些简单的自主飞行?

楼主(2016-02-26):
我的是APM2.8飞控,我想用STM32单片机控制飞控(不用遥控器)从而实现四轴飞行器的一些简单自主飞行,例如定点起飞,然后识别目标,飞到目标处自动降落,请问怎样实现?主要是STM32如何控制飞控我不懂

网友:
那就把遥控接收机换成你的控制模块,给飞控发送pwm信号来控制飞行模式和飞行方向。但是你这个识别目标是什么概念,看上去难度很高的样子

网友:
实话说,STM32可以实现你要的这些功能,但是要整合到一起,就可以开个飞控公司了。

你要的功能需要集成飞控系统,视觉系统,目标识别系统,软件系统,进行整合,难度不是一般的大。

网友:
有理想,应该支持。。貌似很高深。。哈哈!

网友A:
就识别那一关你都过不去。

网友:
看上去难度很高的样子

网友:
前排支持! 前排支持!

网友:
想法不错估计难度不小

网友:
首先,楼主的目标很大,实现难度较高。
其次,要实现上述功能,更多是在你自己的算法如何实现,比如目标识别算法、地形识别、路径障碍规避等,都是要你自己来做的。
最后,楼主如果只是要控制apm,那么通过模拟接收机输出或者数传都可以。

网友:
你要考虑很多问题,飞行中的障碍  突发情况  这些就不好实现

网友:
坛子里又要出牛人了 等待结果。。。。。。。。。

网友(2016-04-13):
引用 网友A:
就识别那一关你都过不去。

为什么过不去?

网友:
naze32不就是吗, 见我diy的naze32帖子

网友(2020-04-28):
pxI 的飞控才可以用在STM上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