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台右滚没问题,左滚会卡在某一个点上跳,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02-27):
bgc2.2的板

网友A:
左滚会卡有声音吗?有响声可能是线松了没有连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滚会卡有声音吗?有响声可能是线松了没有连接上

没有,就只是卡在那里跳,回不了中

网友:
路过,穷人一个没钱买fvp

网友:
朝一个方向转动正常是因为重力情况下,朝这个方向只需要很小的扭力,反向则需要克服更大的重力,可尝试在云台参数里增加这个轴向的电机功率,校准陀螺仪和加速度。

网友:
向左的时候有线挂住了,影响运动!

网友B:
电机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没问题?

朗宇的出轴云台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就只是卡在那里跳,回不了中

拆开看看

网友:
呵呵,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我是这样解决的,当云台没通电时,相机放云台上配重,让云台保持平痕,然后通电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