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电板焊接

楼主(2016-02-27):
不懂如何焊,求技巧

网友:
万能度娘,有事请帮忙

网友:
泡泡老师说的好,先上锡,后对焊~
另外,让两端的锡充分加热后再移开电烙铁,这样焊点会圆润好看些~

网友:
焊接是有技巧的。

网友:
首先你要有一个大功率的洛铁

网友:
1.先给线上锡:拨出5mm长线出来,然后用电烙铁把锡充分融到线里面,必须要充分融进去。2.在电路板上上锡。3.把线用电烙铁焊接到电路板上,线的长度要短于电路板对应长度,多了剪掉。

网友:
线上锡,板上锡

网友:
板上先堆上锡对,再把线焊上锡熔透,在吧线和板兑换就好焊了,直接堆焊不好喊。

网友:
全凭个人经验

网友:
主要还是自己体会

网友:
感觉楼主锡上的有点少,先把线上的锡上匀再往板上焊!

网友A:
先加锡,两边都要加,然后电烙铁加热,两边的锡熔了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加锡,两边都要加,然后电烙铁加热,两边的锡熔了在一起

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懂了

焊粗点的线要电烙铁好  不然锡都化不了

网友:
教程说说挺简单,但要焊出圆润饱满的焊点还是需要多次练习

网友:
1.剥线,给线上上锡,烙铁头在线上加热,让锡充分的把线头包裹住;
2.给电路板上焊盘上锡,多上点没坏处,但也不要溢出焊盘;
3.将上过锡的线头放在焊盘的锡上面,烙铁头放在线上,慢慢融化线上的锡和焊盘的锡;
4.都融化之后,轻轻用点力把电线压在焊盘底部,移开烙铁头,这一步多练,做到拿开之后焊点饱满,没别的办法;
5.检查焊点是否有光泽,虽说脏一点也能用,但是有可能会虚焊,看你个人需不需要重焊了;
6.建议别怕麻烦,莫要因为可有可无的错误造成炸鸡;
最后,注意安全,小心烫伤。

网友(2016-04-05):
好多焊不上的原因是 洛铁温度达不到,多看看焊接的视频,焊接两端一定要用焊锡喂饱,比较好焊

网友:
焊前要轻轻的把焊点上的氧化层刮掉,再用松香洗洗,才好上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