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N能接有刷电机和电调吗?

楼主(2016-02-27):
我总在车上的,电机是有刷电机。那末电调也是有刷的,供电单独供吗,还是不能这么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N?

对,APM

网友:
无刷电机配无刷电调,有刷电机配有刷电调,APM最好用PM口供

网友A:
有刷电调、无刷电调这个无所谓的都能用

网友:
这个玩车也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刷电调、无刷电调这个无所谓的都能用

给电机供电是单独供吧?

网友:
电机接电调,给电调供电

网友:
只要电调和电机配套一样就行。

网友:
不知道哦

网友:
只要电调电压稳定就没问题!顶楼主!

网友B:
如果有电流计供电更好,在地面站可以监测电压,如果用电流计供电,建议把电调上面的红线断掉!

楼主:
试了,可以的,之前没反应是电调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电流计供电更好,在地面站可以监测电压,如果用电流计供电,建议把电调上面的红线断掉! ...

谢谢,这样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样是可以的

可以就好,祝楼主玩的爽!

网友:
可以的,电调识别的信号都是一样的

网友(2016-10-30):
供电建议单独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