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请问输入APM的控制信号如何编码?

楼主(2016-02-27):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想利用单片机做一个遥控器,利用电脑遥控飞机运动。但是不知道输入飞控的控制信号是如何编码的,请问哪里可以查看呢?

网友:
pwm信号,占空比5%_15%之间

网友:
ppm信号,具体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飞控加地面站就好了这么折腾花费太多时间了

主要是项目要求自主飞行。。。。地面站的话没办法用程序控制吧。。。。

网友A:
用自动模式设置途经航点、降落地点然后把飞机放好用地面站一键起飞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自动模式设置途经航点、降落地点然后把飞机放好用地面站一键起飞就行了!

不是。。项目要求自主识别目标并向目标飞行。。。。这样没办法设置航点啊,起始位置不确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先进的目标识别系统啊!这可不是普通的飞机了,想自己动手做难度系数可不小啊

请问输入APM的控制信号如何编码? 飞控,遥控器,APM 作者:Matthew 8392 就当学习了吧,正好也是对无人机很有兴趣

网友A:
项目要求用什么识别目标,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项目要求用什么识别目标,摄像头?

是的,利用摄像头,采用颜色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