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一套不带航拍的S550,想加 航拍设备,怎么配?

楼主(2016-02-28):
希望 自组 大神   进来 帮我看看 !
可以加我QQ:825919526
有报酬的!

网友:
一句话说不完。看教程吧!

网友:
多看帖,多看教程,现在航拍相机便宜的国产,小蚁,萤火虫,山狗,都可以淘宝,对比呢也有帖子。各有优劣。

好的相机老美的gopro也可以淘宝。几代都有。

再好点可以用微单,一般用索尼的比较多,也可以淘宝。

云台也有好的无刷云台,也可以淘宝。
好的便宜的,都有,卖家也有视频测试帖子,你可以看到效果。

图传也可以淘宝,卖家教你接线。

总之这些都可以在论坛里搜到帖子,而且大家推荐给你的不一定是你想要的,有些人粗枝大叶,你推荐个,他就买,他就觉得好。有些人呢,细致,你推荐了他用了一段时间,反而觉得你推荐的要么高了,要么低了,要么黑了,要么红了。都不太好。

想航拍,只有自己动手,有报酬的话,不如省省自己学会了比什么都好。航拍简单了就是玩具,大疆精灵,大妈大爷都能飞,难了就是各种配置自己捣鼓,各有乐趣,各有所得。

没有推荐合适的,只有适合你的推荐。  我胡扯完了。

网友:
bgc轻量化免调试云台    山狗或者小蚁    600mw图传     这是便宜配置

网友(2016-08-03):
报价谈配置,价高性更好

网友:
上淘宝搜找到合适的

网友(2016-09-27):
加简单,想用的爽就得看你现在配置

网友A:
想问一个小白问题:图传时,如何用遥控器来控制相机的拍摄和录像(而不是用WIFI?)怎样转换两种状态,有相关的软件吗?请行家给个介绍、回复,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个小白问题:图传时,如何用遥控器来控制相机的拍摄和录像(而不是用WIFI?)怎样转换两种状态,有相 ...

请查阅运动相机说明

网友(2016-11-26):
这个要看实际情况选择的吧,如果飞行不是很厉害,那就弄套二手或者新手配置,炸了不心痛,如果飞行可以,那就买套好的,以后不用太早升级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