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apm的usb口断了,怎么用ttl来代替usb刷固件?

楼主(2016-02-28):
板子是cp2102,接口应该齐全,求和apm的接线方法。

楼主:
我拿的那块cp2102能用吗?miso mosi对应tx rx?
如果我买那块usbisp是不是连+ - miso mosi四根线?

楼主:
apm的usb口断了,怎么用ttl来代替usb刷固件? 固件,APM 作者:永生不灭 9387 这里有6个口 应该怎么插上ttl

楼主:
引用 网友A:
FTDI就这样接数传接口,接根线就行其他不用接

我一直是这样查的,只能使用数传的功能,改改参数,但做不到刷固件。以前高人教路成功改过,但年代久远,忘记了,要多接几根线的。

楼主:
apm的usb口断了,怎么用ttl来代替usb刷固件? 固件,APM 作者:永生不灭 3930 请问FTDI和apm怎么接线?

有人说用这个也可以刷

网友:
路过,拿金币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中我标注的红色和黄色就是USB的信号线 D+  D-  飞线焊上个USB就行     另外楼上说的接数传的那个串口是 ...

网友B:
图中我标注的红色和黄色就是USB的信号线 D+  D-  飞线焊上个USB就行     另外楼上说的接数传的那个串口是不支持烧录固件的

两个蓝色框的接口分别是烧录2560主控和ATMEGA32虚拟串口芯片 的  但是只支持SPI 和 ISP

网友:
买个FTDI就行了

网友:
VCC  GND和数传口接着

网友:
TX  RX掉换接线

网友A:
FTDI就这样接数传接口,接根线就行其他不用接

网友:
注意FTDI数据线是miniUSB

网友:
那就用SPI接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直是这样查的,只能使用数传的功能,改改参数,但做不到刷固件。以前高人教路成功改过,但年代久远, ...

那就用SPI接口

网友:
这个用来接光流传感器的SPI接口

网友:
你拿的这个红色FTDI也可以

网友:
注意飞控板背后要连3.3V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