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用飞越两轴和鹰眼6s帮看下

楼主(2016-02-28):
换了个飞越2轴云台,用鹰眼6s,调了好久都是横滚抖,俯仰可以了,1.5的固件里带的配置是狗3的,可能两款相机的重量有差异,有懂的帮我看下,快没信心了

网友A:
是轻了还是怎么样,适当增加配重,不通电云台在任何位置都应能保持平衡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轻了还是怎么样,适当增加配重,不通电云台在任何位置都应能保持平衡不动 ...

谢谢,多次调试终于解决了

楼主:
已调好了,相机座经过打磨也能使用控制线了

网友B:
我的海芋航向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海芋航向不能用

3轴云台要是单人操作会不会找不到机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3轴云台要是单人操作会不会找不到机头。

我现在只能控制仰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