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轴起飞操作问题

楼主(2016-02-28):
刚刚组装好一个四轴,但是不敢起飞,在草地上慢慢推油门飞机翻了一次,但在平地上推油门感觉还可以,问问各位高人对四旋翼的起飞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和建议

网友:
只要电机的转向对,就果断加油起飞,如果在gps模式下且已搜星定位成功,应该不会乱飞,看情况不妙就收油降落查找问题再飞

网友:
应该是地面不平导致 的

网友:
自稳起飞

网友:
果断50%油门

网友:
油门要果断

网友:
必须加油试一试才知道

网友:
说不上来。。。。。。帮顶吧

楼主:
晚上出去试试,昨天风实在太大了,没敢起飞

楼主:
osd都准备好了,先练习一下飞行,熟练了就挂云台相机图传上去,不知道挂这么多玩意儿要推多少油门从能飞起来

楼主:
手机不好,一下搞那么多回复

楼主:
感谢大家的指点,昨天已成功首飞,动力油门50%偏下点可以悬停,电池飞了大概20多分钟BB响还没叫,4S5200电池,降落还要多练习

网友:
多轴起飞果断点   只要没有太大问题的话还是可以安全降落的

网友:
推油,然后打杆检查方向,方向都对,继续给油,可以推慢一点,看下飞机姿态往哪偏,手动打杆给予补偿。飞几次就好了。

网友:
慢慢推油门

网友:
有大神也可以手抛

网友(2016-04-05):
只要浆装的对的 和转的方向是对的   起飞时不要慢慢推油门   直接把油门推到50%   我一开始也是慢慢的推油门 飞机老是网一边侧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