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第一次装机调参,遇到些问题。

楼主(2016-02-28):
第一次装机,F3飞控,水平,陀螺仪什么的各种校准,电调行程也是各种校准。但推油门的时候,还是一个电机转速明显高,并且在平面是它会一直加高。这是什么原因呢,水平校准无数遍了。现在是造成实际试飞,起飞就飘。

网友:
看看是不是遥控的问题

网友:
飘?
怎么样飘?

网友:
慢慢来解决吧

楼主:
3号电机转速不一样,比别的快点,F3飞控3号是左后电机,起飞就往右前飘。只拉油门不动方向就飘,飞机拉高点能好点,越靠近地面飘得越厉害。速度也就1~2秒1米的飘。

网友A:
引用 楼主:
3号电机转速不一样,比别的快点,F3飞控3号是左后电机,起飞就往右前飘。只拉油门不动方向就飘,飞机拉高 ...

电调电机问题,校准,pid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电机问题,校准,pid等等

电调校准了,一个一个校准的。PID也会引起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