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osd只显示版本号 不显示图像和信息

楼主(2016-02-28):
第一次用miniosd ,apm2.8   已经在mp里点开启遥测好多次,都只显示版本号

网友(2017-01-17):
引用 网友A:
加QQ,这个经常不在线

364235126     我的QQ.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的,我拍图片给你,谢谢你

加QQ,这个经常不在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PM板子下面有两个点,要拆了看图片我才知道

好的,我拍图片给你,谢谢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什么地方的焊点要短接啊,能否具体点,谢谢你了!

APM板子下面有两个点,要拆了看图片我才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APM飞控板子上的两个焊点,焊一起了没有

什么地方的焊点要短接啊,能否具体点,谢谢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是刚用呢,有些东西还不熟悉。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你APM飞控板子上的两个焊点,焊一起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刚买的,还是以前有用过的?

我的无论如何都连不上,急死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刚买的,还是以前有用过的?

我是刚用呢,有些东西还不熟悉。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刚买的,还是以前有用过的?

不要连接电脑地面站MP,把USB拔掉,直接连用动力电给APM供电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啊,你有什么方法吗

你是刚买的,还是以前有用过的?

网友C(2016-02-28):
检查主板背面的OSD选择焊点焊上没有,检查线路线序是否正确,检查OSD供电,OSD JP1焊接没有,焊了5V飞控供电是够用的,没焊左侧12V供电要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主板背面的OSD选择焊点焊上没有,检查线路线序是否正确,检查OSD供电,OSD JP1焊接没有,焊了5V飞控供 ...

没焊,有12v供电和5v两边都供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焊,有12v供电和5v两边都供电

那就检查连线,还不行尝试刷固件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检查连线,还不行尝试刷固件看

我问了商家,他说不用刷,貌似我也没得刷固件没有usb转ttl。接线只有一根,应该没错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问了商家,他说不用刷,貌似我也没得刷固件没有usb转ttl。接线只有一根,应该没错 ...

我试了不接apm也是显示这个,可能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接这里试试。

楼主:
泡泡老师:新手求助,apm2.8 miniosd只显示版本号。

mp里点了开启遥测,试了两边都供电不短接焊盘,一边供电短接焊盘都不行。mini osd插不插apm2.8都是一样的结果。osd是2.2的固件,apm刷了固定翼3.5的固件。都是刚买的,试了半个月,还是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D:
能看到版本号,你2.8,反面二个焊盘不短接。
看不到图象,是你的摄象头有问题,

网友:
我也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看到版本号,你2.8,反面二个焊盘不短接。
看不到图象,是你的摄象头有问题, ...

那为什么不显示数据,要怎么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看到版本号,你2.8,反面二个焊盘不短接。
看不到图象,是你的摄象头有问题, ...

    会不会是apm没调好(我刷了固定翼3.5,链接电脑进行遥控校准有时会卡死,要拔掉数据线过一会才能链接电脑,会不会是固件版本太高了),还是osd坏了,还是需要刷osd固件
   摄像头可能是我的av输出线没做好,我用的是小蚁,av输出调了pal格式,怎么测试摄像头的av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不显示数据,要怎么解决呢

应该是APM和OSD没连接上,把OSD连接到数传接口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问了商家,他说不用刷,貌似我也没得刷固件没有usb转ttl。接线只有一根,应该没错 ...

MINIOSD如何与APM2.5、2.6及PIX连接,及恢复默认的方法
http://www.moz8.com/thread-42775-1-1.html

网友(2016-12-26):
你好,在吗,我也同样的问题,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B:
在吗,在吗,收到请回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吗,在吗,收到请回复?

你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问题解决了没有

没有啊,你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啊,你有什么方法吗

我刚买了的时候也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