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arduino mega 2560 DFU这个驱动无法安装。

楼主(2016-02-28):
arduino mega 2560 DFU这个驱动无法安装,在哪里有下的?
我要刷APM2.8的SBUS,但是驱动装不起来

谢谢老师帮忙!在网上找了好久终于给我到了个简单的办法
如果出现警告对话框“AtLibUsbDfu.dll not found”,你需要在DFU模式下更新驱动程序。
打开windows设备管理器(在 控制面板/硬件和声音 处),应该看到突出显示的Atmega芯片和感叹号,这表示有一个错误。
右键该选项,选择“Update Driver Software(更新驱动)”
然后选择“Browse my computer for driver software(浏览我的电脑驱动程序)”,并设置安装目录放在“C:\Program Files (x86)\Atmel\Flip 3.4.7\usb”文件夹(如果您正在使用一个不同版本的flip,文件夹名称需要对应你当前版本的flip)
就这么简单!经过测试XP和WIN7都可以这样安装!

网友A:
新手课堂,APM及MINI APM如何使用SBUS接收机的方法
http://www.moz8.com/thread-60540-1-1.html

图解 WIN7不能安装APM飞控驱动的处理方法
http://www.moz8.com/thread-3868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课堂,APM及MINI APM如何使用SBUS接收机的方法
http://www.moz8.com/thread-60540-1-1.html
(出处: 模 ...

进入DFU模式会提示这样
驱动就是安装不上 电脑换了好几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课堂,APM及MINI APM如何使用SBUS接收机的方法
http://www.moz8.com/thread-60540-1-1.html
(出处: 模 ...

不知道你讲的安装驱动是不是下好了以后安装还是在APM接通电源后把那个短接下进入DFU模式自动会安装这个驱动
按照那个WIN7解决的方法还是不行!
现在换了台XP系统还是不能安装驱动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
谢谢老师帮忙!在网上找了好久终于给我到了个简单的办法
如果出现警告对话框“AtLibUsbDfu.dll not found”,你需要在DFU模式下更新驱动程序。
打开windows设备管理器(在 控制面板/硬件和声音 处),应该看到突出显示的Atmega芯片和感叹号,这表示有一个错误。
右键该选项,选择“Update Driver Software(更新驱动)”
然后选择“Browse my computer for driver software(浏览我的电脑驱动程序)”,并设置安装目录放在“C:\Program Files (x86)\Atmel\Flip 3.4.7\usb”文件夹(如果您正在使用一个不同版本的flip,文件夹名称需要对应你当前版本的flip)
就这么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帮忙!在网上找了好久终于给我到了个简单的办法
如果出现警告对话框“AtLibUsbDfu.dll not found”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么简单??

是的!!就这么简单,WIN7和XP都试过了!都可以用!~~~

网友(2019-01-06):
解决我的问题!!!!
我之前用zadig-2.3来安装··· 驱动是装上去了· 但是用不了

网友(2020-03-02):
我进不到DFU模式。。。

网友:
解决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