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一直没有图像.

楼主(2016-02-28):
这样接线有什么问题呀?实在不知道怎么接线了.接收机和显示器用了Y线.各种接线全都检查过了.摄像头模式PAL显示器也支持.这到底怎么回事?

楼主:
没有人嘛?

网友A:
确定线没问题,换个摄像头看看,线没问题还没图像不是摄像头就是图传的事,家里有DVD的话,放个碟片,把视频输出接到图传发射上,看接收有没有图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线没问题,换个摄像头看看,线没问题还没图像不是摄像头就是图传的事,家里有DVD的话,放个碟片,把视 ...

摄像头是不是要单独供电的?

网友B:
单独供电后,要连接共地线

网友C:
有条件时,用替换法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独供电后,要连接共地线

如果不单独供电这样接线有问题嘛?没问题的话.怎么还是不能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条件时,用替换法试试。

怎么个替换法.求指导!

网友:
这款发射机摄像头输出电源为5v电压 可能是你的摄像头是12v供电 我在论坛收了一套 一点问题没有 完全是供电问题 ,你自己检查看看 不行发给我给你调试好

网友:
换一个同样功能的设备,看看是否能够解决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摄像头是不是要单独供电的?

看摄像头几V供电,有12V、5V的,图传发射机有12V和5V输出,不要搞混了,搞错了就会烧摄像头

网友D:
ts835是5V输出电压,如果摄像头额定电压不是5V,换个摄像头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摄像头几V供电,有12V、5V的,图传发射机有12V和5V输出,不要搞混了,搞错了就会烧摄像头 ...

我都检查过了,摄像头是12V供电的,所以没信号.另外TS835输出是5V1A稳压的,完全不兼容.
我看了好多介绍说TS832是12V输出的...可是商家又说也是5V输出的.这个就弄糊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ts835是5V输出电压,如果摄像头额定电压不是5V,换个摄像头试试吧

恩,已经找到这个原因了.我想问下TS832是12V输出的嘛?

网友:
ts832是12V

网友:
摄像头需要12V电压供电,ts835输出电压是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