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富凯思左手油门通道设置问题

楼主(2016-02-28):
我是左手油门
油门通道时3通道
左右副翼是4通道
升降是1通道
左右是2通道

请问泡泡老师我这个对么,正常应该是什么样的?

网友A:
标准的左手油的通道顺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的左手油的通道顺序!

我现在这个设置是标准的么?

网友:
没有用过。

网友:
你的图片上从上到下是油门,副翼,升降,方向。

网友B:
不知为何这么设置 一般不就是1通道副翼 2通道升降 3通道油门 4通道转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为何这么设置 一般不就是1通道副翼 2通道升降 3通道油门 4通道转向

你的遥控器是左手油门还是右手油门?

网友:
从上到下应该是AETR

网友:
不标准,不正确,完全错的。
一般默认顺序应该是1副翼 2升降 3油门 4方向
把对应的英文填到这几个通道上就OK了
我是这样理解的,请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