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请教泡泡老师MINIAPM3.1与MINIOSD的问题

楼主(2016-02-29):
泡泡老师好,我最近入手了一个MINIAPM,版本是3.1的,一个MINIOSD,已经刷成您的2.2中文固件,现在链接的时候遇到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你(你的视频教程我有看,但貌似还解决不了)。问题1,我买了一个APM2.5用的电压电流传感器作为电源,回来后发现接口不对,我自行用万用表检测出2个5V和2个地线,但电压传感和电流传感输出分辨不出(板子上没标),跳线后,MINIAPM绿灯常亮,但红蓝灯不亮也不闪,(用USB供电或者用电调供电(短接JP2)均正常),请问这种情况下是我的跳线不对还是那个供电模块有问题需要更换?
问题2,MINIAPM供电正常的情况下(我还没有校准),按照你视频的方式连接OSD和数传,数传是正常工作且接收数据正常,但OSD就卡死在版本号的界面,刚刚看论坛有其他人用APM2.8遇到过这种情况,但他是因为2.8后面需要短接一个跳线把OSD的数据输出,而我看了MINIAPM后面就只有一个JP2,没其他地方可以短接,请教一下是否是哪个引脚之类的需要短接一下才会输出OSD数据?如果不是,也是否能说明是这个OSD的问题?

网友:
有教程的,自己看看教程多好。。。。。

网友A:
新手课堂,Mini APM飞控的使用方法,
http://www.moz8.com/thread-36371-1-1.html

1、帖子里不是有MINI APM,传感器接口针脚定义图吗?
2、数传接口图上也标明了各针脚的定义,检查是否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课堂,Mini APM飞控的使用方法,
http://www.moz8.com/thread-36371-1-1.html

泡泡老师好,贴子上是有MINI APM的传感器针脚定义,但我是问传感器上的板子没有标,APM上有标。
关于MINIOSD,接APM的Y线厂家已经做好,数传直接插是正常的,应该可以证明APM上的接口数据输出正常,但接到OSD上就不行,卡死在版本号画面,我用外接5V电源和APM供电都试过,用APM的TX口线接OSD的RX,也是没有显示。而且我后来TX,RX交换接很多次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课堂,Mini APM飞控的使用方法,
http://www.moz8.com/thread-36371-1-1.html

泡泡老师,我又发现了一个新问题,APM刷固件不成功,现在显示最新的是3.3.3,我检测我的MINIAPM是3.2.1,检测时就像你视频刷了测试版一样一直跳一直跳,不停,怎么刷3.3.3都还是显示3.2.1,可以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吗?感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泡泡老师,我又发现了一个新问题,APM刷固件不成功,现在显示最新的是3.3.3,我检测我的MINIAPM是3.2.1, ...

APM刷固时,自动降级到3.21,3.21是APM的最后一个版本
3.20以后的固件,不支持终端,终端已经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泡泡老师好,贴子上是有MINI APM的传感器针脚定义,但我是问传感器上的板子没有标,APM上有标。
关于MINI ...

只要知道传感器GND和5V二个针,另外二针接错没关第,换一下就好了。
OSD有数传时,只接RX到APM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刷固时,自动降级到3.21,3.21是APM的最后一个版本
3.20以后的固件,不支持终端,终端已经废了。 ...

谢谢泡泡老师的解答,可以告诉我一下什么叫不支持终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