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ck飞控的两个问题,求大神帮帮小弟

楼主(2016-02-29):
最近在搞pixhack的自动航线功能。在上传好航点后,在空中切Auto模式,飞机就是不朝航点飞。然后还有一个很困扰的问题,在空中切RTL返航模式,飞机直接不断掉高,可参数树中的返航高度我明明填的是15000,应该以150米的高度返航才对啊。急死我啦,

网友:
我记错了?,是好像是CM单位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飞航点的方法。

网友:
罗盘如果有问题的话航点也是飞不准的  遇到过   GPS定点悬停很稳但是飞航点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