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APM油门行程

楼主(2016-02-29):
求助各位老师,前辈:APM油门行程前,解锁后3个电机在加油7%时就开始转,第4个电机油15%才开始转,继续加油转速跟不上那3个。油门行程校准,4个电机都在油14%开转,继续加油4个电机同步,可是断电重接电,问题又回到前面所述,试好多次了都一样,固件也换了好几版问题都样

网友:
校准电调

网友:
先看地面站电机舵量输出什么情况,起飞起来飞偏吗?

楼主:
一次性统一校准也做了,单个做也做了,校准模式下每个电机都能在油14%左右统一启动或停机,但是,但是,校了N次了,断电回到正常模式四个电机又不同步了,总有一个不同步(不定是哪个电机),其它三个7%左右就开转,它要到14%,甚至30%才转。。。怎么办

楼主:
地面站电机舵量对应机子输出量最小,比较明显,一起飞就往哪个慢的机子翻

网友:
往那个方向偏的时候如果一直是朝一个方向偏,那就往哪偏就把飞控偏的对面那边垫高,不断调节飞的最平位置就行。

网友:
APM经常有些奇怪的问题  等着大神解答

网友:
看来是没有调整好。

楼主:
试了N次都不行,想想应该是飞控或是电调的原因了,再找来另一个APM和另外的一组电调,试过后,证明原来的电调不行,换了电调后就正常了。。。
原来的电调卖家说是电机怠数没调好,可是我在APM不懂怎么调,老师没教,网上查不到。。。。。。

楼主:
问题解决了

试了N次都不行,想想应该是飞控或是电调的原因了,再找来另一个APM和另外的一组电调,试过后,证明原来的电调不行,换了电调后就正常了。。。原来的电调卖家说是电机怠数没调好,可是我在APM不懂怎么调,老师没教,网上查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