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轴起飞逆时针自转

楼主(2016-02-29):
       昨天飞的时候还好好的,今天出起飞后逆时针自转,崩溃了,差点没飞不回来了,大疆NAZA的飞控,天9的遥控器,回来看了下飞控设置都正常,遥控器通道什么的也都正常,还有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重新校准看看,GPS和飞控有没有装歪,或者是磁罗盘受干扰了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我刚做了IMU校准,再去试试!

楼主:
唉,坑爹啊,有两个轴夹电机的螺丝松了,有两个桨的夹片水平角都偏了有10度多,果断调回就正常了。。。

网友:
发现了就好了。

网友:
发现就好                                     。

网友:
什么问题啊

网友:
让我们愉快的发帖跟帖把

网友:
大疆的东西就这样。

网友(2016-04-11):
发现问题解决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