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新手打算买个DSM2协议的微型88接收,有些不懂的地方,请大家指教指教

楼主(2016-02-29):
第一,这个88接收收用什么遥控器?
第二,这个88接收器在哪里买?
第三,能用图中的接收器吗?

网友A:
华科尔的d7e到d12都可以支持dsm2/dsmx  协议的接收机。刷个固件就行。或者是orangerx的橘子控也行。

网友:
让我们愉快的发帖跟帖把

网友:
图中是个遥控器啊

网友:
有接收器吗?   这应该是一般2  3  百那种飞机上遥控器,接收器都是集成化的在主板上。

网友:
也就好了?

楼主(2016-05-06):
引用 网友B:

网友:
淘宝有  DSM2接收机一般88元一个好像

网友:
不能控制
我qq2297365133教你

网友:
楼主图中的控,应该是伟力的控, 某宝也有支持伟力的带舵机的接收机, 但是遥控距离应该只有100m左右, 建议还是 Devo 7E/7/10/12 中的任意一款刷 给力固件就可以兼容 dsm2 的 88接收了。

网友C(2016-06-10):
引用 网友A:
华科尔的d7e到d12都可以支持dsm2/dsmx  协议的接收机。刷个固件就行。或者是orangerx的橘子控也行。

天地飞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天地飞可以吗

不行,不能刷系统,不支持

网友:
伟力的控有一款配套的接收板带两舵机的,55大洋一个。淘宝搜下就有了

网友(2016-07-24):
学习,也想做微型机。

网友(2016-11-04):
我刚买了一个7e,没办法我手里的mc6a不支持dsm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