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解锁共性问题求解

楼主(2016-02-29):
最近已经装了两个机器了。一个是APM的一个是PIXHACK的。发现在做玩全部调试后无法解锁。请教大神。
主要症状:
      加速度计,罗盘,遥控器全部校准完成开始油门行程的校准,油门最高通电,电机叫,油门最低电机再叫,这时候再推油门点击就转了。可是方向右油门最低无法解锁。低面站好像已经和飞机没有连接了,再动飞机那个飞行数据窗口已经不动了,断开也连接不上了。但推油门电机还转。

求大神指点,为什么解锁不了。是那里有问题了还是怎么回事。APM和PIXHACK都是这样。

网友:
看着好晕(=_=),你做完油门行程校准不重新上电就开始解锁?

楼主:
问题解决了,所有过程都从新校准后就能解锁了。就是从向导开始从过一次。。之前解锁不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按向导做的时候最后一部过不去就没理会。
最后得出个结果,按向导做能点最后FINISH的就能正常解锁。

网友:
没用过向导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