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2212 kv980的电机,能上1145的桨吗?450机架

楼主(2016-02-29):
感觉银燕2212 kv980的电机 上1045的桨拉力太小,2200的电池还没飞呢就没电了,三四分钟的时间,根本不敢飞高飞远。换大桨,大电池会不会好点?

网友A:
4000ma4s,9045桨                          。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00ma4s,9045桨                          。

我的苦逼银燕电调不支持4s啊

网友:
980kv硬上11寸桨够呛,会很热。2212不适合11寸桨。

减重+3S5000电池,不挂云台F450可以到15分钟以上,挂云台10分钟多点。

或者换2216、2214,900KV左右,上11寸桨凑合用用。

BB响设置3.5V,还可以可以多飞点,但是报警了就要立马降落,设置3.6V报警了可以再飞1-2分钟的样子。

网友:
你上10寸的都差不多了

网友B:
我3s都是设定的9.2v报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苦逼银燕电调不支持4s啊

换啊电调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3s都是设定的9.2v报警!

单节3v报警?那要是飞太高或者太远,回来都来不及了吧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那应该是电池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节3v报警?那要是飞太高或者太远,回来都来不及了吧

乐迪的电压回传误差大,没问题!

网友C:
不是说将越大拉力越大,大KV的陪小桨,不然电机电调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说将越大拉力越大,大KV的陪小桨,不然电机电调烧了

我现在配1045的桨,油门最大,单个电调的电流才不到10A。

网友:
我的2212加1047---3S2200都能飞10分钟呢~~~没云台,1300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