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解不了锁的问题

楼主(2016-03-01):
我的飞机有次撞墙了,一开始可以解锁,后来我的APM连了下地面站,可以连上,现在怎么都连不上了,也解不了锁,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求指教

网友:
如果不能链接地面站,因为装过强打开检查USB接口有没有松动脱焊,没有的话接上USB检查能不能通电,驱动正常不正常有没有COM口,这些都没有用数传链接手机地面站解锁看错误提示是什么

楼主:
这些都对,你有手机地面站吗,可否发个下载链接给我?谢谢

网友A:
你倒是说地面站有什么提示啊。。。。你现在链接不了 你去设备管理器看看那个端口是什么状态

网友B:
重新校准刷固件,还可能就是硬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校准刷固件,还可能就是硬件问题

电脑都连不上,怎么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倒是说地面站有什么提示啊。。。。你现在链接不了 你去设备管理器看看那个端口是什么状态

就是下载固件失败,端口都连上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下载固件失败,端口都连上了

端口哪里显示的设备有没有感叹号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端口哪里显示的设备有没有感叹号之类的

我知道原因了,开了控就没有,不开控就有,这样怎么处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