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无人机配件都在哪里选购的

楼主(2016-03-01):
本人刚进入无人机领域请问无人机配件都在哪里选购的?各个配件的选购特点或者主要指标参数,就是说我如果买到的配件组装不到一起怎么办?

谢谢各位大神指点小弟一下,QQ:250623142

网友A:
某宝配件很多    买配件回来 按照论坛有的装机教程 自己肯定能装好  或者有直接到手飞的

网友B:
这个没什么太大的技术性问题啊, 自己买好配件,主要调试在飞控,电调。电机根据需要采购。

网友:
淘宝搜索一大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宝配件很多    买配件回来 按照论坛有的装机教程 自己肯定能装好  或者有直接到手飞的 ...

我也在搜了。是比较多的,但是不知道怎么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什么太大的技术性问题啊, 自己买好配件,主要调试在飞控,电调。电机根据需要采购。 ...

选择,搭配问题,还有各个配件的优缺点,怎么选择

网友:
引用 楼主:
选择,搭配问题,还有各个配件的优缺点,怎么选择

根据你的需要,比如机型固定翼还是多旋翼,用途,载重量,大家会给你建议

网友:
其实还是毛爷爷的问题,其他的不是问题基本上。

网友:
淘宝网上到处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