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00机架的电机选择

楼主(2016-03-01):
新人玩S500机架.电机选择没选好.
首选考虑飓风2810 KV750 +12寸桨  想想这个轴距配这个动力没问题.也考虑后期挂云台和狗.
后来看了别的帖子说 朗宇3508 KV700+12寸桨这套动力更好.后期挂云台和狗也是小菜一碟.
个人喜欢飓风.所以也把飓风3508 KV700也考虑在里面.
不知道各位魔友有什么意见和看法,.

网友A:
2810够了,我2216飓风800KV配1047桨飞宇三轴云台带狗 4S4000 1.55KG都能飞14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810够了,我2216飓风800KV配1047桨飞宇三轴云台带狗 4S4000 1.55KG都能飞14分

厉害.厉害.其实650的机架我会毫不犹豫的上3508.或者更好的电机!

网友:
路过,拿币走人

网友B:
1.S500机臂太软,受不了3508大扭矩的折腾。

2.S500就是个练习机,不用太好的动力,挂狗挂云台,重量一般在1500左右,建议2216kv800+10或者11寸桨+4S电池完全胜任,2216将来出二手也比2810好出,就算留着玩玩也浪费不了多少钱。

3.也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了。

网友:
要航拍别用S500

网友:
看我的配置表吧 这机架不行 太软
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S500机臂太软,受不了3508大扭矩的折腾。

2.S500就是个练习机,不用太好的动力,挂狗挂云台,重量一般在 ...

我觉得这才是最佳答案,原来我用的是4108,发现电机太重,只好忍痛出掉,准备换2212或2216,应该对S500来说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这才是最佳答案,原来我用的是4108,发现电机太重,只好忍痛出掉,准备换2212或2216,应该对S500来 ...

多谢朋友支持!

网友:
我计算了一下,好像2810相对比较适合。

网友(2016-04-27):
我还没入鸡,不过这两天一直在计算中,我也看好飓风U2810,kv750,12寸桨=拉力5400g,你全负重最多2000g,动力还是很足的,悬停动力占比不到40%。证明会有很好的加速度吧。S500看起来很对称,很帅。塑料的材质感觉有点low,也不知道这机架的稳定性怎么样,看好楼主,求报数据!

网友(2016-10-08):
请问可以上12寸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