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自动调参正常后,加了大容量电池,重量改变了,是否.....

楼主(2016-03-01):
apm自动调参后如果很稳了,那么当飞机重量改变后,比如换了大容量电池,加了云台。是否需要再次自动调参?原来的自动调参后的数据还能像以前一样稳定吗?

网友:
需要啊,加了云台肯定需要调试

网友A:
改变重量和重心后要重新调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变重量和重心后要重新调参

这么说换个大容量电池,还得先调参?那看来买电池要尽量买一样大小的。你是不是原来在51论坛,用户名也叫这个?

网友:
路过,拿币走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么说换个大容量电池,还得先调参?那看来买电池要尽量买一样大小的。你是不是原来在51论坛,用户名也叫 ...

对,现在51很少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现在51很少去了

记得很久以前51的帖子都是你在耐心解答。对你的用户名印象深刻。当初就是在你的建议下组装了apm,你也算是我的启蒙老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记得很久以前51的帖子都是你在耐心解答。对你的用户名印象深刻。当初就是在你的建议下组装了apm,你也算 ...

都是互相学习

楼主:
我现在450机架 银燕2212 kv980  1045桨 3s 3800 带云台总重145g了,是不是有点重?重了除了续航短以外还有什么弊端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450机架 银燕2212 kv980  1045桨 3s 3800 带云台总重145g了,是不是有点重?重了除了续航短以外还 ...

配置说的简略了,也没图,重量相对于2212确实重了点,控制在1350克以内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说的简略了,也没图,重量相对于2212确实重了点,控制在1350克以内最好 ...

想重装一架玩航拍,能不能给推荐个配置,对于电机的选择比较困惑,你觉得f4006盘式电机 kv980怎么样,又便宜拉力又大。或者2814电机 kv1100 还用450机架 1045桨。麻烦给点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重装一架玩航拍,能不能给推荐个配置,对于电机的选择比较困惑,你觉得f4006盘式电机 kv980怎么样,又 ...

F4006用的子弹头容易射桨,每次在保证上紧上浪费时间,电机要看你带什么设备用什么机架,先大概算下除了电机之外的重量,按照电机拉力表找一款合适的电机,1.3左右2212级,1.5左右2216级,2kg3508电机,还要根据你的预算来,合适的配置没有一个定值

网友:
这里比51好51纯商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