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e32自稳会跑偏

楼主(2016-03-01):
求解,谢谢

网友A:
断电重新上点.再看看.我的CC3D每次都是这样解决的.另外.没有GPS会偏也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电重新上点.再看看.我的CC3D每次都是这样解决的.另外.没有GPS会偏也是正常的!

是机身自己慢慢倾斜

网友:
慢慢调整,耐心最重要

网友:
姿态修正   调调PID试试

网友(2016-04-25):
我也出现了这个情况,身边的朋友用NZ32或F3都出现过,起飞正常,然后慢慢往一个方向偏,角度越来越大,刚开始怀疑是震动,做了减震后还是没有改善,后来才发现,竟然是电调的问题,换了电调以后问题解决了

网友:
另外也有可能是校准加速度计时机架不够水平,也可以把跑偏那个轴的i值稍微调低一点

网友:
1.慢慢调pid可以有效解决到幅度跑偏问题。
2.穿越机本身轴距小,而且小电机高速运转有震动等各种原因避免不了震动,所以穿越自稳跑偏基本不印象飞行!毕竟穿越机不是来航拍或者悬停的,玩穿越基本都用手动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