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轻松松换轴承

楼主(2016-03-01):
       天渐暖了,修整一下机器,为即将到来的飞行季做好准备。去年收了一套二手动力,过于草率了,4个电机转起来稀里哗啦的响,弃之不用可惜了,换轴承试试吧。电机是2208,轴径3mm,轴承用的是693ZZ, 尺寸:3*8*4(内径*外径*高度)。顺便说一下目前22系列电机最常见的除了上面一种还有就是轴径3.17mm的,轴承型号R2-5ZZ 尺寸:3.175*7.938*3.571MM (内径*外径*高度)。换之前可要查好电机的轴径呀。

先把电机轴的卡簧取下来,拿镊子或钢尺用力向外顶卡簧,使之与轴之前的缝隙加大,之后用尖螺丝刀插入缝隙,把卡簧挑下来,最好用个所料袋罩着,要不然卡簧很容易崩飞。
把电机转子取下来

用一段细钢丝,我是用的自行车条,斜着顶住轴承内侧,然后用钳子敲打钢丝,一侧轴承很容易就取下来了。
另一侧同样处理,已经取下一侧轴承后另一侧就更好办了,如果轴承嵌入的比较紧,可以用中号十字花螺丝刀代替钢丝,直接顶住轴承用力敲打。
取下来的轴承和电机定子。
新买的693ZZ,别买太便宜的,质量没保证。
把新轴承压入定子槽内,压的时候最好用木棒或塑料棒,避免损坏轴承。
再装上转子,卡上卡簧,用尖嘴钳子紧一下卡簧,避免脱落。轴承就换好了,通电试了一下,安静了好多。

网友:
不错,不用胶水粘吗?

网友:
不过要小心别把漆包线弄断了,那就惨了

网友:
用台钳往里压轴承挺好的

网友:
这是技术贴,必须顶。

网友:
不错,自己动手

网友(2021-10-22):
1.用塑料袋防弹走卡簧,妙!
2.木棒和塑料棒是个好东西